什么是工艺策划

楼主(2017-05-24):
        各位大侠好:工艺,在个人认识中就是加工,或者制作一台设备,一个零件,一个物品的具体做法。但是工艺策划是指什么那?求解。

网友:
工艺策划的工作主要是做整个产品的工艺流程图,是针对所有零部件主要根据生产形式分类的大流程,然后细分大流程里面的每一种加工方法,然后再细分加工方法的每步骤,就这样逐步细分直到操作的每一步骤的参数.

网友:
虽是一个新词,但意思应该是进行生产三要素+经济性四方面的管理。是工艺人员工作的雅称。

网友:
工艺策划是识图(关键信息),控制要点、所需设备、工装、原材料等增加与否、检测和测试方案是否新增或参照、调试大纲和方案,最后一个生产周期的评估。

网友:
@六角车
另,二楼说的不错。老国营厂,原来有工艺总师,一个产品立项后,项目组内配置一名主持工艺师,就工艺方案和工艺路线组织专业工艺员进行具体的策划和实施工作。

网友:
看到楼上几位的介绍,才发现工艺也可以做的这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