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发泡板开孔加工

楼主(2017-05-24):
        聚氨酯发泡板厚度25-50(带内外2层镀锌板厚合计1.5左右),发泡板大小不一(最大1500*2400左右),开孔规格及形状不一(通常为圆形或方形);现开孔流程为:划线确认位置——手钻枪钻孔(方孔对角线,圆形在直径两端)——曲线锯切割开孔;

        问题点:1.曲线锯开孔不是直线,有时会歪斜,开孔后美观度较差(开孔后外部会安装钣金件,安装完后不存在此问题),2.工人劳动强度较大
解决过程:1.首先考虑不再使用曲线锯,调研了通快的嵌板切割机(机器2W左右,但后期维护费用太大,不能切圆孔),2.新购数控冲床用RE 2*50等模具先在钢板上打出开孔外形,但不打落,发泡时用胶带沾上防止料外溢(不太现实,200多万的设备)3.制作非标设备(公司有海绵裁剪机,可考虑类似结构,但开圆形好像比较困难)

     各位前辈有什么好方法或工具介绍下,谢谢

网友:
我们在用的也是曲线锯……

网友:
能否采用冲压工艺去冲孔??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http://vodcdn.video.taobao.com/oss/taobao-ugc/da8daa09e4c144d0978e2cdb33344293/1472691641/video.mp4
这个不错。90年代见过一种带泡沫也可剪的。

网友(点评):
通快的电剪吧,看上面的图片及文字说明,50mm厚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双面分别剪的

网友:
有掏孔的枪钻,钣金箱体上用多,类似钻取墙上的空调孔

网友A:
采用开孔器开孔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开孔器开孔即可

开孔器不能开矩形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孔器不能开矩形孔吧?

不能,只能开圆的

网友:
没涉及过这种材料的加工 学习下

网友C:
量大的话,可以用金刚石砂线切割机,量小就没必要了,我正好最近期才跳到做这种产品的公司,想要的话加Q:32759709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大的话,可以用金刚石砂线切割机,量小就没必要了,我正好最近期才跳到做这种产品的公司,想要的话加Q:327 ...

你做的金刚石线切割机使用在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做的金刚石线切割机使用在哪的?

主要用于各种非导电材料:玻璃,陶瓷,石墨,玛瑙,玉石,红宝石,蓝宝石,亚克力,单晶硅,多晶硅,碳化硅,半导体,耐火材料,磁性材料,岩相样品,复合材料,塑料尼龙,瓦楞纸,环氧板等,可切各种形状

网友(点评):
顶起,又长见识了

网友:
高压水刀切割 也可以的

网友:
做一个大工作台面的曲线锯工作台!曲线锯固定,工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