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单缸柴油发动机转速自动升高无法控制怎么办?

楼主(2017-05-24):
求解

网友A:
调速器坏了?记得农用柴油机上都有个外置调速弹簧,可手动调节。

网友B:
打开齿轮室盖清洗调速滑盘,估计是油垢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器坏了?记得农用柴油机上都有个外置调速弹簧,可手动调节。

我这个是发电机的,转速一直飚,然后关掉了拉不响了。求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齿轮室盖清洗调速滑盘,估计是油垢粘住了。。。。。

我这个是发电机的,转速一直飚,然后关掉了拉不响了。求大佬指点

网友(点评):
送修吧?,看样子你自己搞不好。

网友C:
柴油泵问题吧,校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柴油泵问题吧,校泵!

怎么校

网友:
有专业校泵的地方。各个当地都有的!

网友:
先换个喷油泵吧,估计油泵卡死,没有必要校正,买一个连100也花不了,再说单缸机器也没有必要校正,农机配件的都有,还有就是齿轮室盖上的控制油泵的拔插是不是出槽了,随便找个修单缸机的修理一下就行,单缸机不是十分精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