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中的基础

楼主(2017-05-24):
       楼主比较困惑:工件尺寸公差标多少合适,对数值没有概念,比方说工件厚度5正负3丝和正负5丝,都觉得这样标对设备没影响,实际设备出来了不符合要求,楼主不知道怎么标才合适。关于行位公差  直径5孔的中心要素 垂直度标5级呢还是6级呢  心中也没有概念。关于车铣刨磨等设备能加工尺寸精度等级和形位公差等级也没有概念。大师傅有没有相关书籍可以解决心中迷惑。或者相关资料等

网友A:
公差多少是要由装配关系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多少是要由装配关系决定的

过盈  间隙 过渡  分很多种  我该如何选择····························

网友B:
有本书叫做《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里面是有各个精度等级配合的举例,楼主也可以在车间多实践实践,比如直径30的轴孔,只有两丝间隙装配起来什么样子的,同样是30的轴孔有十丝间隙,装配起来又什么样子的感觉。多实际接触接触能够有一个具体化得概念,为以后选用精度等级是有一些帮助的

网友:
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本书叫做《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里面是有各个精度等级配合的举例,楼主也可以在车间多实践实践,比如直 ...

主要外协加工的件,图纸上的尺寸很多不好实际测量,也不知道工件是否合格,直接装,无法感受

网友C:
多看看经典装配关系的标注方式,然后平时多留心不同配合公差的装配效果,这样以后不论遇到类似装配关系还是新的装配关系都难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经典装配关系的标注方式,然后平时多留心不同配合公差的装配效果,这样以后不论遇到类似装配关系还是 ...

好的谢谢大师傅们

网友:
经常看看公差与配合和机械手册

网友:
有时间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多看看公司以前的图纸是如何标注的。

网友:
公差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就按配合来,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轴承的配合就按手册上的标准来选。很多标准件的配合都有自己的要求。关键是要掌握你的产品做什么用?需要达到什么精度?再反过来要求结构和尺寸精度。单纯地在那里纠结,没有意义。

网友:
基础知识不懂,搞什么?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变的,关键在于用途,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效果。再来考虑设计和制造。

网友(2017-09-12):
就是    这最近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公差配合于测量技术,在结合实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