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升调角度,结构设计

楼主(2017-05-24):
      结构设计求助,这么大负载方面经验不多,想请大家帮忙看看,提出建议。由于空间结构受限,调角机构不想采用液压和气压形式。

网友:
显然是第二个

网友A:
1,升降结构两种方案差不多,个人偏向第二种(做过这种结构)。
2,这个对角度调整如果不需要远程操控及反馈的话,液压气动方式要比电机驱动简单的多(我当时用手动油泵),楼主调整角度小,空间应该不是问题(类似靶机结构做过)。

楼主:
怎么讲?第二种悬臂很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升降结构两种方案差不多,个人偏向第二种(做过这种结构)。
2,这个对角度调整如果不需要远程操控及反 ...

第二种是个大悬臂啊,还有在调节下降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大的颤动呢?能否请教您一下

网友(点评):
电器控制做好,我们当时对精度有要求用得伺服机,悬臂问题不大,不过当时都用的铸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是个大悬臂啊,还有在调节下降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大的颤动呢?能否请教您一下

再请教您一下,调角机构如果采用这种单侧电机驱动的方式怎么样呢?

网友(点评):
第一种感觉结构有点复杂,300Kg也不是很重,很多机床的导轨也是悬臂的。

网友B:
第一个刚度明显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一下,调角机构如果采用这种单侧电机驱动的方式怎么样呢?

谢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刚度明显不行

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