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拉六角钢两端车轴承位,什么样的加工工艺比较好

楼主(2017-05-24):
冷拉六角钢两端车轴承位,什么样的加工工艺比较好,就是不偏心

网友:
关键是长度,如果不是细长轴,两端打中心孔,以中心孔定位加工,同心度0.1以内比较好做
细长轴的话比较麻烦,中心架不好弄,

网友A:
是两个轴承位不偏心吗?

网友(点评):
供应商送货过来偏心严重,返修后,还是偏心

网友(点评):
用六角棒传动的,再不行,只能干花键了

网友:
仪表车床,内六角六瓣夹头,又快又好,同轴基本0.0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轴承位不偏心吗?

楼主还是上传个照片或者图纸来看看吧,文字描述太抽象,如果你们的供应商使用标准的专用平头三爪是不会出现偏心严重的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