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丝杠螺母副的

楼主(2017-05-24):
       如图这种机够是不是就是丝杠焊接到圆盘上,内套筒转动升降,外套筒带动连杆撑开和收缩啊,如果是的话,我想问下这种丝杠螺母副的选型和直线传动的丝杠螺母副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A:
滑动丝杠滚动丝杠能是一个东西吗,再说图中的丝杠也不是焊到圆盘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丝杠滚动丝杠能是一个东西吗,再说图中的丝杠也不是焊到圆盘上的

丝杠焊接到圆盘上是不可以的么,我的那种画法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丝杠滚动丝杠能是一个东西吗,再说图中的丝杠也不是焊到圆盘上的

在么,可以加你QQ问问关于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么,可以加你QQ问问关于这个问题么

我的QQ912206847,拜托了

网友:
一、就是丝杠焊接到圆盘上。
二、通过负载小的时候可以一样,负荷大时要选用滑动方式的螺纹付,如梯形丝杆--丝母付

网友(点评):
不过说焊太野蛮了一点,按雅号叫固定哈

网友B:
你说的传动丝杠是不是滚珠丝杆? 滚珠丝杆完全不动啊,自锁力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传动丝杠是不是滚珠丝杆? 滚珠丝杆完全不动啊,自锁力不一样的

嗯嗯,好的,能加我QQ么,我的QQ912206847,我想问你一些细节

网友C:
这个结构跟滚珠丝杠不一样吧,这要不需要精度,实现传动即可,然后还有反向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跟滚珠丝杠不一样吧,这要不需要精度,实现传动即可,然后还有反向自锁

嗯嗯,我能不能只用一个螺杆焊接在圆盘上,然后那个套筒旋转,带动夹紧呢

网友:
我就当一个吃瓜群众。

网友:
第一次听说滑动丝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