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为什么也会带磁性?

楼主(2017-05-24):
人们常用磁铁来吸附不锈钢材以验证其优劣和真伪。不吸附无磁性,认为是好的货真价实;吸附有磁性,则认为是冒牌假货。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的辨别方法。

不锈钢的种类繁多,常温下按组织结构可分为几类:

1.奥氏体型:如304、321、316、310等;无磁或弱磁性;

2.马氏体或铁素体型:如430、420、410等;有磁性。

奥氏体型是无磁或弱磁性,马氏体和铁素体是有磁性的。通常用作装饰管板的不锈钢多数是奥氏体型的304材质,一般来讲是无磁性的,但因冶炼造成化学成分波动和加工状态不同也可能出现磁性。

但这不能认为是冒牌儿货不合格儿,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面提到奥氏体型是无磁或弱磁性,而马氏体和铁素体是带磁性的。

由于金属冶炼时成分偏析和热处理不当,会造成奥氏体304不锈钢中少量马氏体和铁素体组织形成。这样304不锈钢中就会带有微弱的磁性。

另外304不锈钢经过冷加工,也会导致组织结构由奥氏体向马氏体转变。冷加工变形度越大马氏体转化越多,钢的磁性也越大。如同一批号的钢带,生产大直径管,无明显慈,改生产小直径管变形就大磁感就明显一些。生产方矩形管变形量比圆管更大,特别是折角部分,变形更激烈磁性更明显。

要想完全消除上述原因造成的304钢的磁性,可通过高温固溶处理开恢复稳定奥氏体组织,从而消去磁性。

特别要提出的是,因上面原因造成的304不锈钢的磁性,与其他材质的不锈钢,如430、碳钢的磁性完全不是同一级别的,也就是说304钢的磁性始终显示的是弱磁性。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不锈钢带弱磁性或完全不带磁性,应判别为304或316材质;如果与碳钢的磁性一样,显示出强磁性,因判别为不是304材质。

网友:
学习了,里面还有这么多知识啊

网友:
是的,不锈钢是有一点磁性的,弱磁

网友A:
奥氏体不锈钢不带磁性,而奥氏体不锈钢比马氏体或铁素体不锈钢更耐腐蚀,所以日常人们误认为奥氏体不锈钢是真正的不锈钢,其他的是假的。

网友:
马氏体不锈钢俗称不锈铁,带有磁性;奥氏体不锈钢不带磁。

网友(点评):
人都说了也可能带弱磁

网友(点评):
强和弱以及有和无都是相对的,就像不锈钢也会生锈一样,不是绝对的。

网友:
楼主实战中来

网友:
涨涨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氏体不锈钢不带磁性,而奥氏体不锈钢比马氏体或铁素体不锈钢更耐腐蚀,所以日常人们误认为奥氏体不锈钢是 ...

支持。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带磁性的为非不锈钢,这次学习了

网友:
一直以为带磁就是差的,不带磁就是好的,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暴露了大家不看书,喜欢听别人讲,因为这样不费力气

网友:
之前刚遇到这个问题,查过资料,还没有楼主说的清楚明白,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想问一下就是430的不锈钢磁性跟铁的一样吗,还是比铁的弱?

网友:
买到过“假”的不锈钢

网友:
谢谢,长了见识。

网友:
感觉就算有磁性也比普通钢材弱

网友:
意外收获,谢谢分享

网友B:
涨见识了,在使用上是不是马氏体不锈钢刚性更好,适合加工耐腐蚀的零件呢?

网友:
666,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见识了,在使用上是不是马氏体不锈钢刚性更好,适合加工耐腐蚀的零件呢?

3Cr13典型马氏体不锈钢,俗称菜刀钢。通过名字就能了解他的性能

网友:
学习了,百度来的知识

网友:
好东西,学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Cr13典型马氏体不锈钢,俗称菜刀钢。通过名字就能了解他的性能

3Cr13看型号是工具钢一种吧,单位老师做冲模时用1Cr12呢

网友:
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奥氏体是无磁性的?结论我知道,大学课本中就有,但是为什么呢?

网友:
感谢楼主,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