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线悬链除尘装置

楼主(2017-05-24):
求各路大神指点. 我们厂喷漆线悬挂链条经常落灰,影响链条寿命。想设计一个两侧装有电动滚刷的除尘装置做定期的清洁。求机械方案,最好有图,没图给提示也先谢过啦!

网友A:
能否在链条传动区域增加防尘盒

网友B:
定期清理的话应该还好吧,如果频率很低对成本要求高的话,可以做成手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在链条传动区域增加防尘盒

链条很长,成本很高,不便考虑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清理的话应该还好吧,如果频率很低对成本要求高的话,可以做成手动的嘛

手动如果能做成,自动应该也就不成问题啦。只是苦于没有方案啊

网友:
加个超声波清洗

网友:
你说的这个灰应该是喷漆时漆雾粘在链条上面的吧,可以在喷漆线回程空载的地方加一个除尘装置,用钢丝刷不停旋转进行去除,外接管道到除尘装置,避免粉尘的二次粘附

网友:
加装毛刷,进行自动清扫。就能保持链条不落灰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