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转惯通孔工艺

楼主(2017-05-25):
@面壁深功 我的怎么就很容易按我的顺序呢?我一次成功,没有任何调整。如果有文字辅助说明,就更容易看懂这种加工工艺。

网友:
用定心钻先钻出孔的中心点,避免跑偏。

网友A:
第三张图里面的第二把刀具就是楼上所说的定心钻么??

网友(2017-06-30):
引用 网友A:
第三张图里面的第二把刀具就是楼上所说的定心钻么??

恩 他这个第二把钻头太长,钻孔容易跑偏有个定心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