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里面没有M15*1.0螺纹孔,要怎么画?

楼主(2017-05-25):
SolidWorks软件里面没有M15*1.0螺纹孔,要怎么画?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用的是2016版本的SolidWorks软件~~~~

网友A:
没有很正常,第三系列的。
没有,就自定义呗,难吗,用M14的,修改其底孔直径,和装饰螺纹线直径,然后保存为自定义样式。图片中右上角的问号按钮就是教你如何自定义的。

网友:
三观再一次被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很正常,第三系列的。
没有,就自定义呗,难吗,用M14的,修改其底孔直径,和装饰螺纹线直径,然后保 ...

明白了,谢谢~~~

至于你说的“图片中右上角的问号按钮就是教你如何自定义的。”,我仔细看了,貌似没有这个问题的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
是否可以非标设定螺纹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