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齿轮减速机,实现转速控制,如何设计系统?

楼主(2017-05-25):
电机选好了是小型的齿轮减速机,但是现在要实现简单几种转速控制,怎么设计控制系统(简单即可)

网友A:
可以考虑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变频器

变频器如何选择,如何画控制原理图

网友:
变频器一般根据你负载电机功率来选择,一般是大于等于电机功率,电器原理图就不会画了

网友:
分干什么用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2017-06-27):
看你干啥用负载如何?选择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