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装轴承时,怎样让离合器和拨叉间滚动摩擦?

楼主(2017-05-25):
       使用条件:外径42mm的双面梯形齿牙嵌式离合器转速约100圈每分钟,啮合时持续受到轴向10牛以内的推力,希望减小磨损提高精度,但空间不允许装轴承,所以考虑自己加滚珠。
       离合器材料为齿轮用钢,拨叉材料随意,使用在变速箱内,都沾齿轮油

       我的方案是圆弧环形拨叉径向打孔,离合器外圈中间削出滚沟,套上离合器后把滚珠(暂定3mm直径)顺着拨叉的孔压入滚沟,后边用机米螺丝或塞子压入堵上,这个办法可行吗,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补充内容 (2017-5-25 13:52):
空间不允许装轴承主要是因为和离合器不同轴的一个齿轮外接圆和离合器外接圆接近相切,其他地方的径向空间是够的

补充内容 (2017-5-25 19:12):
100转的不是最高速,转速最低的是100转,直径42mm,转速最高的550转,直径大约28毫米

补充内容 (2017-5-25 22:00):
强调一下和一般拨叉使用情况不同,拨叉会一直受力,因为牙嵌离合器必须要持续施加推力才啮合,所以拨叉的磨损是持续的。另外因为是人力变速箱,所以不用操心离合问题

补充内容 (2017-5-28 22:54):
今天查了查巴氏合金之类的摩擦系数和PV值,又改了改尺寸,几个离合器最快的装轴承,剩下的用铜片,先不考虑加滚动体了

网友A:
把拨叉头上镶上含油轴承材料的磨块怎么样,那东西自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拨叉头上镶上含油轴承材料的磨块怎么样,那东西自润滑

不太会算这个磨损,摩擦部位线速度大概每秒0.2米上下,靠感觉估计不来寿命。
磨块我搜了下好像得订做,不知道形状怎么设计好,用滚珠主要考虑是标准件能直接买,安装时注意下顶住的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B:
就只有三个滚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只有三个滚珠吗

需要几个加几个,加到十个也没问题

网友C:
分离轴承嫌厚,考虑平面轴承啊,再不行,机封镜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离轴承嫌厚,考虑平面轴承啊,再不行,机封镜面片!

空间不允许装轴承是因为和离合器不同轴的一个齿轮外接圆和离合器外接圆接近相切,其他地方的径向空间是够的。

网友D:
建议使用铜滑板,这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铜滑板,这样是不行的

大概做成什么形状,应该保证多大接触面积呢

网友:
通常采取锡青铜(现在基本上偷成黄铜)做滚子中间体过渡

网友E:
你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C:
那就不好说了,在你给的这个平面示意图中的右下角位置加装和倒档一样的一个齿轮,动力结合时,那个齿轮是契合的,不输出动力时,另外两个齿轮不会有接触。详细的,可以参考汽车离合器中,倒档的传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好说了,在你给的这个平面示意图中的右下角位置加装和倒档一样的一个齿轮,动力结合时,那个齿轮是契 ...

一开始都是参考汽车的,但是汽车的狗牙都很高,拨叉把离合器推到位后就不用再顶,不像我这个得持续施加力量,所以摩擦应该会小很多

网友C:
那就再拨叉上面设计一个锁止装置啊,如果你的工件设计合理,加工也还不错(就是振动小)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就用弹簧顶,弹簧中间放歌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再拨叉上面设计一个锁止装置啊,如果你的工件设计合理,加工也还不错(就是振动小)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

拨叉在控制机构之间已经有弹簧了,这是双面离合器,不能在另一面顶弹簧,拨叉包围离合器位置厚度不超过7毫米。拨叉接触位置线速度0.8m每秒,压力大概5牛左右,要是有寿命计算公式估计一下也能知道是否需要加滚动结构,我找了些拨叉设计文档,里边说小离合器是该用轴承的

网友C:
链式机油滤清器扳手的那种发力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式机油滤清器扳手的那种发力结构呢?

没太看明白,搜了下这类扳手都是一个刚性结构加一串链条,你意思是靠绕轴转动的动作来压紧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肯定不行

把独立的滚珠换成一个大头滚针,大头在沟道里,滚针插入两个微型轴承,轴承外圈固定在拨叉里,这样可以么

网友C:
是啊,但是,你可以理解链条做成钢带样式的,汽车自动变速箱里,有地方用钢带做制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但是,你可以理解链条做成钢带样式的,汽车自动变速箱里,有地方用钢带做制动的。

我参考的一个设计用了这种方法,但是轴向空间占用太大,而且只能给单面离合器用,我想不到怎么在狭窄的空间里用在双面离合器上。

网友C:
钢带式制动的方法,应该不会占用轴向空间啊 ,占用的是纵向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带式制动的方法,应该不会占用轴向空间啊 ,占用的是纵向空间啊

你说的是抱刹那种结构,还是转动螺旋弹簧改变其轴向推力?

网友:
应该不是,

网友F:
拨叉上做三个拨叉销+滚套,主要看你的结构空间,滚套用铜基耐磨材料,拨叉销材质硬一点,有润滑油,寿命应该能够符合要求,即使磨损也方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拨叉上做三个拨叉销+滚套,主要看你的结构空间,滚套用铜基耐磨材料,拨叉销材质硬一点,有润滑油,寿命应 ...

我的空间比较小,槽宽也就3mm上下,轴套好像塞不下,所以决定找个巴氏合金或镶石墨黄铜的推力垫圈切几份插进去就行。

网友(2023-10-24):
引用 楼主:
我的空间比较小,槽宽也就3mm上下,轴套好像塞不下,所以决定找个巴氏合金或镶石墨黄铜的推力垫圈切几份 ...

lz最后如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