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帮我估价:机加+焊接

楼主(2017-05-25):
如图:Q235的材料,4件,有稳定长期合作的供应商,要求焊后打磨,去应力处理、表面喷涂+金色清漆。

我编制的工艺与核算,请大家踊跃的指正哪些过高或者偏低不合理的

材料费:9
线切割立筋外形:2*60=12元
铣面 : 100元
2-Φ25H7:2*20=40
2-Φ10H7:2*8=16元
4-Φ12:4*6=24元
焊接长度064米*50元/米=32元               焊接后打磨整形    20元
去应力退火:  30元
金色清漆+涂装: 40-50元                   含税单价 :550-600元左右

楼主:
同志们,我给的每米50块钱的焊接费用,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A:
价格偏高了,立筋线割可以先气割下料,再割R,可以省钱,两个垂直面,用铣容易振刀,优先考虑线割。
其他的,不清楚工厂的设备配置,不好算。

楼主:
谢谢,一看你就是经验型的,有实践经验
首先我考虑的这个件加工工艺,底面焊完再铣底面(因为焊后有变形)、再接着做销孔和立筋开口(焊后变形为了保持平行和孔同轴)
我原本这么想的,然后你说的立筋铣的话会振刀,是打算留出来余量焊完之后整个面线切割吗?好像是个更实际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偏高了,立筋线割可以先气割下料,再割R,可以省钱,两个垂直面,用铣容易振刀,优先考虑线割。
其他 ...

各个面要求粗糙度3.2的,气割下料和R角满足不了要求,还需要再加工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个面要求粗糙度3.2的,气割下料和R角满足不了要求,还需要再加工对不对?

标机加工粗糙度符号的面,都要加工,
两个垂直面好像没有宽度要求,有点不理解,如果尺寸没啥要求,确实可以焊前加工,这样成本更省。

这类多规格小批量的产品,我们以前的一种做法是:找一家技术好一点的小工厂,做事认真实在一点的,好多东西就不报价了,让工厂做完按时间算,比如:工厂1人1班(8小时)算600元,这几个产品如果花12小时,就是900元加工费,材料费、运费另算即可,
如果产品多,这样可以为双方省很多核价的时间,前提是对方要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机加工粗糙度符号的面,都要加工,
两个垂直面好像没有宽度要求,有点不理解,如果尺寸没啥要求,确实 ...

找到同盟了,你应该属于技术型的采购人员,向你学习

网友:
我知道的十年前的焊接单价就是每米50元。不知道你需要氩氟焊还是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B:
这个价格给的太好了吧
四套1200我干.你这个是喷漆吧.不是烤漆吧
实际也看各客户要求.有的要求不严.板面不加工,不去应力.当然这个也用不到多少成本.只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要求严的大公司,就不能偷工艺.350块钱一套.无税
我们这一天的工时在300-350左右的

网友:
价格高了,另外图中没有标注焊接型式,这么厚的材料需要加工坡口焊接了,零件图没有表达出来。

网友:
这个焊接件没必要线切割,数控火焰切割即可,要是想切的漂亮点,也可以用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给的太好了吧
四套1200我干.你这个是喷漆吧.不是烤漆吧
实际也看各客户要求.有的要求不严.板面不 ...

我确实核算错了,没看清图纸要求,整个件只需要铣底面和侧面槽,这样加工确实省事不少,只需要气割下来料,焊接上再加工孔和底面,200多块钱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机加工粗糙度符号的面,都要加工,
两个垂直面好像没有宽度要求,有点不理解,如果尺寸没啥要求,确实 ...

我今天刚明白你说的话,我看错了图纸要求,以为所有面都要求3.2的粗糙度,实际上只有底面和侧面的槽需要达到此要求,
这样简单好多,你昨天说的气割下料,焊接完加工底面和销孔,费用200多块钱就够了,供应商报价240,作为刚入开始入门的采购,机加工工艺确实需要提升的太多

网友:
想我这样的厂,对于你这种零件加工工艺是这样的(内部价):
1.气割下料(点焊在一块)总20块,已经很高
2.普铣板四周面 4块一件,已经很高16
3.焊接 8块一件也很高啦32
5.普铣 20 (可以不用直接给数铣)
4.数铣  算2个小时 零件全部完成
表面和材料处理一样
数铣一小时120~180,左右
加工总成本费:不超过500(不是一件是4件)

网友:
200 含税  毫无悬念的达到图纸要求。

网友:
看这个工件的结构本身不是很精密,底板及上面的两道立板均用数控火焰割或仿行割就行,焊后打光外形就不错,看你的结构底板不如立板厚,感觉不太好,而且立板两侧均没有拉筋板,加工时振刀也可能有。价位的话焊接是不低,下料组焊每人每天8小时怎么也要10个以上吧

网友:
正负0.02的孔的间距,要上加工中心才可能干出来吧。孔的位置要求太严了。

网友:
包工包料140,利润15%
改一下设计,不铣槽更便宜

网友(2017-07-08):
表面处理不懂,普通喷漆就方便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怎么回复还要审查

网友:
我这有个和你差不多的

网友(2017-08-27):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