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激光干涉仪打机械臂的重复定位精度不行,要怎么调整

楼主(2017-05-25):
如题,机械臂的重复定位精度跟哪几个方面有关系,定位精度偏差过大要怎么调整过来?0 b5 G/ F$ l9 ~

网友:
跟机构设计的合理性与零部件加工精度都有关系

网友:
如果是零件的精度问题那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