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工程图转CAD时,可以每个零件是一个块吗?

楼主(2017-05-25):
实际转换过程中同一个零件的线条(例如一个圆)甚至是分段的,很多时候在cad里修改方案图带来不便?希望体会过这个问题的的大侠赐教,谢谢!
(希望不要讨论sw、cad出工程图的优劣,因为大家能遇到的问题都有限,也各有体会,此处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非常感谢!)

网友:
什么叫转换格式,意思是把一个软件的能识别的格式转换成另一种软件能识别的格式。
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的要求过分了,那不是solidworks应该做的,那是autocad的功能

网友:
可能是你在数模造型的时候那个圆就没有造好

网友(点评):
哦这个绝对不是...

网友:
有这个情况。

网友:
想太多,要做到LZ的要求,只能:
SW出零件三视图——转CAD——制作成块——在CAD中组装
太麻烦。。。

网友A:
有插件可以解决此问题,插件名是 SWAssi
http://www.swbbs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35

网友(点评):
这个貌似只能更改颜色,还是生成不了块。sw2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插件可以解决此问题,插件名是 SWAssi
http://www.swbbs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35

32个赞

网友A:
不知道你试用了没有,动画看清没有

网友(点评):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侠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试用了没有,动画看清没有

试了,而且在不同电脑上都试了,颜色转换完成之后,转换时会出现如图情况,cad打开,不成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而且在不同电脑上都试了,颜色转换完成之后,转换时会出现如图情况,cad打开,不成块。

注意:转换时请将激活映射取消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2018-07-04):
引用 网友A:
注意:转换时请将激活映射取消

老哥是取消SW的激活映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而且在不同电脑上都试了,颜色转换完成之后,转换时会出现如图情况,cad打开,不成块。

老哥,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8-14):
PRO-E 可以,你也是从PRO-E转到SW的吧

网友:
这个需求,软件明显是做不到的

网友(2022-03-09):
我用PRO-E是可以的,用SW也没找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