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种深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7-05-25):
   请教一下加工的朋友,这个槽怎么加工啊?材料为硬铝。

网友:
为啥这样设计

网友:
分开做成两个零件吧

网友:
如果必须做整体的话,就只有放电了,

网友:
只能电火花了,可以考虑分开做

网友:
50太深了,而且是方孔,四个拐角铣削是加工不出来的。只能电火花。

网友:
建议分开做

网友:
粗铣后电火花加工。

网友:
先用铣刀加工到能加工的地方,剩下无法加工的地方只能使用电火花了

网友:
精密铸造

网友:
看尺寸精度要求以及粗糙度要求,严格的话电火花,一般的话可以精铸,还要看需求量吧。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电火花 毫无疑问

网友:
我也只能想到分开做了

网友:
设计人员  脑袋是不是被挤啦

网友:
先把能铣的铣掉,然后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