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5r材料加工

楼主(2017-05-25):
   345r的料 目前工艺 钻 绞 绞  孔径 10.75±0.05,钻 10.2-10.3 一绞 10.65(2600转速 进给550)  二绞 10.75(转速2400 进给 500).目前发现圆柱度超差,一张160孔的板子里有10-20个随机分布的喇叭孔,有上大下小的,有上小下大的。公差在4-7丝之间。切屑液是20%。各位看看有什么毛病没,还是这个工艺就只能做出这种精度来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床子?感觉是床子稳定性的问题,10道公差带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床子?感觉是床子稳定性的问题,10道公差带应该没问题。

广数 850 床子是新的。

网友:
建议精铰的进给再慢一点试试。
如果还是有问题,可能是刀具刚性不足或装夹精度不好。

网友(点评):
同意层主的建议,最好粗铰精铰都慢点

网友:
工序改成:钻 10.0-10.1 ,扩孔 10.65(2600转速 进给550)  二绞 10.75(转速2400 进给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