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价格计算

楼主(2017-05-25):
如图件线切割可以实现,4件价格核算如下:
材料费:55                              方案一:线切割外形+孔:150元                               方案二:                            线切割外形+铰孔:100+40=140元                   铣凹槽:20                           去应力退火:20元              表面涂装+清漆:20                含税价格:300-350 ,              这么小的件 我怎么觉得这么高啊,上面我给的价格偏高吗?

楼主:
单件含税价300元左右会不会太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件含税价300元左右会不会太高了?

高在了哪里,能给指出来吗?我觉得是高了,好像线切割给的高了,但是我也是按照面积(平方毫米)*0.008算的啊

网友A:
线切割费用比较高。而且,快走丝线切内孔,粗糙度达不到Ra1.6。 下料,直接上立加也比这样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费用比较高。而且,快走丝线切内孔,粗糙度达不到Ra1.6。 下料,直接上立加也比这样成本低。

这个件我想先下料,有弧度的外形上线切割价格110元,之后粗铣上下大面,孔的加工用钻+精铰,孔的费用25元差不多,总价在300左右
立式加工中心做下来成本在多少范围内?能低不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件我想先下料,有弧度的外形上线切割价格110元,之后粗铣上下大面,孔的加工用钻+精铰,孔的费用25元 ...

如果钻-铰能满足孔间距精度,也可以。
用立加的话,我觉得150左右就能做下来了。
也可以粗铣出外形,在立加上只加工圆弧和精孔,这样可以更省一点。

网友:
有批量,偏高应该在120-150左右

网友:
什么材质的图纸上看不出来,55的价格怎么算的?需求量是多少?在哪儿加工?不同城市的工时费会有差异。
技术要求里面怎么还有焊接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钻-铰能满足孔间距精度,也可以。
用立加的话,我觉得150左右就能做下来了。
也可以粗铣出外形, ...

我核算的价格仅仅限制在线切割工艺上,供应商报价170元(含税),这个价格应该是按照你说的工艺:粗铣出直线和直角外形,然后用立加做圆弧和孔的,这个价四件能下来

网友(点评):
奥。线切割比较省事省时,但价格高。你是按0.008/平方毫米算的。我这里的快走丝0.006/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