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放样时显示会生成自行交叉的几何体,此特征无法生成。

楼主(2017-05-25):
在使用扫描过程中,不使用引导线就能 生成特征;一使用引导线,就显示会生成自行交叉的几何体,此特征无法生成。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2017-08-11):
顶一下!

网友(点评):
t大頂出個楊桃了.

网友A:
像楊桃

网友(点评):
流口水了,太牛了

网友:
很明显地,楼主把扫描轮廓定义成了半圆

网友(点评):
一語道破精華!

网友A:
路徑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路徑參考

新品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楊桃

请教一个异形放样的问题(或者扫描?),
例如,正交的两个面,截面不同,如何圆弧过渡比较好看?
凹的变凸,凸的变凹?谢谢!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新品種

怎么做成这种动画的?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