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膜片联轴器安装间隙问题(两端面之间距离),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7-05-25):
       各位大神有了解膜片联轴器两半体之间安装间隙的没有?
       如下图DJM08膜片联轴器,就是将膜片放到两联轴器半体之间以后,膜片与两联轴器半体之间的间隙要求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官方的标准?
最近总是被这个问题困扰,网上看了不少,有人说0-0.5mm,有说大于0.5mm的,还有说+-0.5的(负间隙膜片怎么装进去?),所以还请专业人士帮忙解答一下,在此拜谢了!

       另外,上面是一个单膜片联轴器,还有如下图的双模片联轴器,这种双模片的联轴器因为有两组膜片,这两组膜片对应两组间隙,同上问题,这两个间隙要求又是多少,希望大神一并回复,谢谢!

网友:
安装间隙取决于制造方的加工精度。为此建议问询制造厂商比较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