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削齿轮时为什么要缓慢自动进刀,手动进刀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7-05-25):
请教:铣削齿轮时为什么要缓慢自动进刀,手动进刀会有什么危害?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难道楼主的齿轮使用的是普通的机床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楼主的齿轮使用的是普通的机床加工的?

额,还是学生,的确是普通铣床加工齿轮,,,,

网友B:
缓慢自动进刀的提法不妥。执行铣削加工对应的切削要素。
手动进刀会有什么危害?没有危害,只有危反工艺纪律的情况下才有危害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慢自动进刀的提法不妥。执行铣削加工对应的切削要素。
手动进刀会有什么危害?没有危害,只有危反工艺纪 ...

谢谢指导,手动进刀,,其实是按下手柄,快速进给,请问,,这样的话铣削,只是影响加工精度吗,对机床没有危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