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飞车”后拉不响

楼主(2017-05-25):
求各路大神帮帮忙

网友:
这种小柴油机飞车 一般都是  供油泵 的调节油量机构卡死 造成的。

建议首先拆检供油泵。

如果自己不会的话,找专业人士处理吧。

自己乱修的话, 一般都是越修越坏

网友:
检查燃油和润滑油是否充足?火花塞是否烧损?化油器工作是否正常?滤清器是否清洁?等等。

网友(点评):
这是柴油动力……

网友A:
请问火花塞,化油器,滤清器位置在那有图最好谢谢

网友B:
“飞车”后怎么也得都拆开先洗洗吧。
楼主弄清“飞车”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车”后怎么也得都拆开先洗洗吧。
楼主弄清“飞车”原因了?

我要弄清楚飞车都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火花塞,化油器,滤清器位置在那有图最好谢谢

这是柴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车”后怎么也得都拆开先洗洗吧。
楼主弄清“飞车”原因了?

大神啊,求解

网友(2018-11-05):
一般柴油机是不容易飞车的 更何况是正常使用过程中
第一怀疑对象个人认为是否是拨叉的卡死或者损坏导致油泵的供油量出现问题 才会飞车
  之前油泵是否有拆下来过  油泵没有装配到拨叉卡槽是会飞车的

网友:
一般柴油机是不容易飞车的 更何况是正常使用过程中
第一怀疑对象个人认为是否是拨叉的卡死或者损坏导致油泵的供油量出现问题 才会飞车
  之前油泵是否有拆下来过  油泵没有装配到拨叉卡槽是会飞车的  也会出现拉不响的情况

个人只能想到这么多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有没有泵油的声音?喷油器拆下来看一下,看供油是否正常。

网友(2019-07-18):
个人只能想到这么多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