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解答一下分离式轴承(内外圈分离)是否是配对加工的?

楼主(2017-05-25):
       有没有轴承厂家的专业人士,我想问一下内外圈分离的轴承,比如圆锥滚子轴承,其内圈和外圈是配对加工的还是单独加工后随便组合的(有特殊要求的轴承除外)?  个人认为单独加工后随意组合的可能性比较大,否则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A:
配对加工叫“无互换性”。单独加工后随便组合叫“完全互换性”。两者之间还有一个“不完全互换性”。也就是说,单独加工后进行分组,组间不互换而组内互换,大的配大的,小的配小的。

网友:
配对加工的吧,使用时不是也要求配对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对加工叫“无互换性”。单独加工后随便组合叫“完全互换性”。两者之间还有一个“不完全互换性”。也就是 ...

互换性解释的很清楚,可这不是我提问的重点,谢谢!~

网友:
除了有特殊要求的轴承全部是互换情况下组装的。

网友:
内圈和外圈都是分别加工的

最后组装前有一道测量工序,工人会根据尺寸偏差大小,分别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换性解释的很清楚,可这不是我提问的重点,谢谢!~

那就再说清楚一点:你问题的答案就是不完全互换,也就是拿来一大批加工完的零件测量、分组后再进行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