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的高精度只能通过相机拍照纠偏定位来保证么?

楼主(2017-05-25):
最近比较闲,看到车间里的设备很多设备都是配了CCD视觉来纠偏定位,听说是可以精确到一个像素才保证精度的。那么问题来了,CCD价格昂贵,且稳定性应该没有机械的稳定性高,请问除了CCD提高精度,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保证精度,
至少在设计的时候从理论上就能够保证精度 ,谢谢。此为交流贴,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讨论的。

网友:
台面清理干净、工装清理干净、工件清理干净、死靠XYZ。

设计时加入这些,也许比像素间距的精度还高。

然后就是需要有责任心的操作工来操作了。

网友:
这种设备应该是里面不同部件的精度要求,CCD视觉本身有一个影像类精度,机械结构本身应该有一个机械定位精度,这两者在设备中需要配合才能使设备达到较好的性能,这两者应该在设备系统中是独立的子结构,就好比一台设备有气动也有电动一样,并行存在互相配合达到设备要达到的目的

网友:
穷人就只能靠提高加工精度的机械定位,解决.CCD只是多个回馈,精度未必高.

网友:
合理的生产工艺,合理的结构设计,合理的检测方案

网友:
行业有关

网友:
还是依靠设备本身的精度和勤保养,CCD只是在线监测加反馈,性能还是靠本身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