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喷涂

楼主(2017-05-25):
医疗设备中不锈钢能喷涂吗?
如果能喷涂,怎么样才能耐磨,耐腐蚀?
医疗设备外观面用不锈钢,求推荐表面处理
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喷涂是可以喷涂的,不过喷涂的如果要摩擦的话,会掉漆。不锈钢的就是耐腐蚀的啊。
如果需要耐磨的话,可以进行镀铬,那样表面会发亮些,也更耐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涂是可以喷涂的,不过喷涂的如果要摩擦的话,会掉漆。不锈钢的就是耐腐蚀的啊。
如果需要耐磨的话,可以 ...

谢谢,外表面是不是拉丝也可以?
和他一起装配的下面板是塑料的,它是上面板。如果不喷漆。色差会很大。
您有碰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只要符合医疗设备及环保二个方面相关的标准要求怎么不可以。

网友B:
现在街头上,修鞋子修自行车内胎的都几乎不见了。不然,这问题也不会问了。

也是,现在,鞋底儿开了再补上穿的人也少了。

粘鞋底儿,首先就是拿大锉刀锉粗糙了锉掉异物了,然后才上胶压合的。

这跟楼主想要的原理是一样的吧。

“小康”了,很多很多很日常的常识,也渐渐变成专业知识了。。。

网友(点评):
大师,你的日常常识能拿出来分享下吗?我蠢,需要大师指点!

网友(点评):
我说的跟谁蠢谁聪明没关系,而跟社会环境或社会教育有关。

网友(点评):
我说的跟谁蠢谁聪明没关系,而跟社会环境或社会教育有关。

网友:
可能不行吧?

网友:
喷肯定是可以喷的,就是油漆的附着力小,容易掉漆,喷粉会好些吧

网友:
一般不锈钢不做喷漆处理。常用拉丝,喷砂,抛光等处理。工作台面,腐蚀环境,及外观面等可使用。
如果需做成不同颜色纹理效果,建议采用碳钢,做喷砂,喷漆,镀铬,镀镍等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街头上,修鞋子修自行车内胎的都几乎不见了。不然,这问题也不会问了。

也是,现在,鞋底儿开了再补 ...

好像和大师学习常识前辈还收徒么?

网友(点评):
敢来?我就天天让你磨刀!哈哈

网友(点评):
前辈又调皮啦哈哈

网友:
只要将厂标用沙币打磨一下就可以直接上漆了。但是由于用的是喷漆,打磨必须要做到光滑无痕迹,这样喷上去的漆就会很光亮

网友:
喷砂,上腻子,打磨,上漆,烤房……最后一算成本,真叫个贵

网友:
我做过GE的一个电柜就是表面喷涂的,电柜材质316L的,底漆是Tikkurila 的PVB,面漆用的TIKKURILA 的TEMATHERM AA 30
不锈钢表面处理:通过喷丸或矿砂抛光处理,使表面粗糙
不锈钢表面喷漆可以凸显出档次感,另外有些特殊场合也是需要喷涂的,比如不锈钢面板上装仪表,使用者需要读数,这时不锈钢表面喷涂上哑光带纹理的漆,可以不那么反光

网友:
医疗器械神马的都是不锈钢面吧,没有镀层

网友:
该不该喷漆?我不知道。这个只能让制造者定了。

怎么样才能耐磨,耐腐蚀?

不考虑材质,只考虑材料表面的光洁度或亲和力来考虑。

顺着说的,上面已经很多了。

那倒过来想呢?

如果不喷砂或不拉丝,相同表面积下,

1)两者的接触面积小,粘合的力度自然就小了;

2)如果板面光滑平整,漆面完全凸出,被刮到的时的受力面积和力度也就增加了。不仅容易磨掉,也很容易起皮。

     举个夸张的放大测试法的例子:水泥面上的口香糖还好去掉。可,柏油路上的口香糖,那么多车在上面跑一个月,也很难把口香糖蹭干净。

再剩下的,那就是选什么油漆的事儿了。

网友:
喷涂可以的,只是一般不需要。
不过我有看到过表面有一层油漆的不锈钢本体的水杯。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喷涂的目的是?防腐蚀的话,钝化满足不了吗?

网友:
我们设备把手也是不锈钢,一般喷沙就可以了

网友(2018-05-24):
医疗不锈钢表面可以喷涂的的,按涂层要求选择涂料、制定工艺。
我司专业医疗件PTFE涂层、自润滑涂层、EMI防护涂层等各种涂层加工,欢迎交流

网友:
不锈钢表面可以喷涂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锈钢一般不做喷涂,喷漆,大多是抛光处理就行了

网友(2019-07-26):
我公司做特氟龙喷涂的,耐腐蚀,耐磨,不粘 都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