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求助

楼主(2017-05-26):
该齿轮1.1米内孔360mm厚210端面减重槽深宽890mm*500mm*40mm.重1.5t!请问1.25m的卧式车床能加工吗!

网友:
卧室车床可是有很多
回转直径160mm的有,回转直径2000mm的也有
你说呢?

网友:
不怕主轴受伤?还是改立车吧

网友:
卧车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机床是加高型的,切减重槽会比较费劲一点,但也能做,

网友(点评):
好的!只要能干就行,反爪内撑孔!慢慢干!

网友(点评):
不是加高的!正常125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有爪能夹上就能干,最好是四爪,增大夹紧力,根据机床的刚性来确定吃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