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横梁焊接变形问题

楼主(2017-05-26):
工字钢横梁两端焊接端板,焊接过程中端板四角往里收缩变形导致孔的距离尺寸发生偏差,怎么解决?请赐教

网友:
问一下焊接的师傅,就能解决。

网友A:
正常是焊后校正

网友B:
焊后校形。

网友C:
焊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后加工

感觉焊后加工成本偏高,如果不行也只是能焊后铣两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后校形。

有应力存在,焊后矫正,貌似会反弹,具体我验证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焊后校正

焊后矫正,出厂能保证,客户反映变形严重,现在怀疑是焊接应力存在,矫正后反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后矫正,出厂能保证,客户反映变形严重,现在怀疑是焊接应力存在,矫正后反弹

那恐怕得热处理退个火了,或是振动去应力。

网友:
焊接前不打孔,焊接后打孔!!!

网友:
还有,你的端板太薄,改1厘米厚的试试!!!

网友:
这个设计是技术工人设计的,看看建筑钢结构设计规范,这个设计受力后悔开裂。俺是建筑设计师。

网友:
这个机构不可用在钢结构厂房,很危险。

网友:
我经常看到钢结构厂房坍塌,节点设计不对是主要原因,厂家的设计好多是技术工人。
这是违法的,私人是要犯法的。

网友:
前年的大雪,山东临沂倒了十几家钢结构厂房。死了几个工人,吓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后矫正,出厂能保证,客户反映变形严重,现在怀疑是焊接应力存在,矫正后反弹

用了工字梁,应该件不小

校正时用火,就起到一定消除应力的作用。

现场变形严重,多严重?这只是安装孔吧?运输有没有问题?其次校正到位没有?

网友D:
你这个板太薄了,结构缺陷,能否加厚?或者板上面增加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工字梁,应该件不小

校正时用火,就起到一定消除应力的作用。

用处:用在安装安装机器吊装用的,相当于小型行车,安装孔是安装轮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太薄了,结构缺陷,能否加厚?或者板上面增加筋

目前这种结构有两种,一种小的板子10mm,图上的为大的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太薄了,结构缺陷,能否加厚?或者板上面增加筋

目前有大小2种,10mm,20mm,正在考虑加厚

网友:
振动焊接试试

网友E:
你说的到底是端板焊后产生了角变形,还是孔距缩小了?

网友:
可以考虑将板用火焰切割两道口子从反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到底是端板焊后产生了角变形,还是孔距缩小了?

孔距缩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距缩小了

两个办法:
1、把焊前钻孔的孔距加大一点,具体加大多少,可以按照孔距缩小的平均值;
2、加大孔径,具体加大多少,按照孔径缩小后,螺栓仍然能够穿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