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对电源的四点要求

楼主(2017-05-26):
数控加工中心和普通机床相比,其加工能力与加工质量都有质的飞升,究其原因,除了具有刀库以及自动换刀机构之外,最根本的是数控加工中心有一整套的数控系统。数控系统包括控制系统、伺服驱动系统和位置测量系统三大部分,由很多精密元器件组成,是高度集成的高科技电子产品。
电源是所有电子产品的动力之源。没有电源,所有电子产品、电动设备都将陷入瘫痪之中,数控加工中心也不例外。另外,由于数控加工中心属于精密级设备,对电源的要求比铺机床更加严格。接下来,小编就来说说数控加工中心对电源的四点要求。
1、采用三相380V的电源
我国的工业用电标准采用的都是三相380V供电。工业用电指的就是从事大规模生产加工行业的企业用电。数控加工中心的机床功率普遍较大,从十几千瓦到几十千瓦甚至上百千瓦都有,是典型的大功率生产加工把设备,必须采用三相380V的电源。
2、电压波动幅度控制在+10%~-15%之间
按照我国《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工业用电380V的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值的±7%。但是在实际生产中,电源电压的波动是很大的,尤其是用电高峰期,电压超差甚至达到±20%。而数控加工中心的元件对电压都有一定的要求,电压允许幅度在+10%~-15%之间,超过了其能承受的范围就可能导致机床报警甚至损坏。另外,数控加工中心机床一般都需要配置交流稳压器,进一步减少因电压大幅度波动对机床系统造成的影响。
3、把机械电气设备连接到单一电源上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简单来说,就是机床的各个同级别的电气装置尽可能地采用并联的方式进行连接。因为采用并联方式时,所有并联的电气装置两端的电压都是相同的,可以避免因为电气装置之间的电压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故障。除非机械电气设备采用插头/插座直接连接电源处,否则建议电源线直接连到电源切断开关的电源端子上。
4、电源开关安装位置的要求
这里指的电源开关不是指机床床身上的总开关,而是机床外部线缆的电源切断开关。电源切断开关的位置要设置在醒目处并进行标明,开关手柄应容易接近且易于操作,离地面的高度控制在0.8m~1.7m之间最佳。这样可以在发生紧急情况下迅速断电,减少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以上就是数控加工中心对电源的四点要求,采用正确的电压以及控制电压的波动幅度,尽可能地使机械电气装置在正常的电压下工作,可以避免对数控加工中心造成损伤;对电源开关进行合理设置,对数控加工中心以及操作者的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章来源于奥德斯自动化,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那肯定了,两种设备价格相差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