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压铆螺母柱,结合面生锈

楼主(2017-05-26):
        机箱表面做喷塑处理,机箱压铆螺母柱结合面生锈,在做整机盐雾试验96小时的时候,16小时都过不了,同时螺母柱的内牙也会生锈;机箱材质换成了304不锈钢也是一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下,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比如电泳+喷塑,我机箱的外表面是被规定了要喷塑的。

网友A:
压铆螺柱也换成304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铆螺柱也换成304的试试。

压铆螺柱也是用不锈钢的,我查了资料说是这种属于间隙腐蚀(缝隙腐蚀),主要是压铆螺柱和机箱之间有缝隙,形成缝隙腐蚀;喷塑的时候一般都是先用螺丝锁到牙孔上,再进行喷塑,在装配过程中需要把喷塑前的螺丝取出,有时会带上一部分的喷塑层,这种情况最容易形成 压铆螺母柱和机箱这个缝隙的腐蚀;
压铆螺母柱的牙生锈 这个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原理

网友:
涂环氧树脂,给它封上。或者用硅胶(GE的最好)
有一种机械零件用的防锈液,涂上去无色透明。主要用于海运。有7天防锈,有3个月防锈。我曾经试过7天的,在海边,7天真没有绣,第8天锈了。不过很贵,外国的。不好伺候。盐雾试验没做过
96小时,生锈很正常

网友:
不锈钢的不可能那么快会生锈,因为表面处理喷塑前会做的前处理(除油,磷化),是不会对材料有腐蚀而产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铆螺柱也是用不锈钢的,我查了资料说是这种属于间隙腐蚀(缝隙腐蚀),主要是压铆螺柱和机箱之间有缝隙 ...

首先说压铆接合面的问题,接合面是有间隙的,在你进行前处理的时候,这个会进水,很难处理干净,所以压铆的东西尽量不要去做前处理。而这些地方在喷塑过程中,由于法拉第效应,这里涂层覆盖是最薄弱的地方。内牙在前处理中也存在这个问题。更换304不锈钢材质螺母柱应该可以解决内牙问题。而且盐雾试验96小时,这个对于铁质机箱来说,其实也算够苛刻的。

网友C:
用塑料的

网友:
试过316的材质没有?不行就试试“中华制漆”!

网友D:
盐雾304很难过的,31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塑料的

机箱每年都会有小改动,没办法用开模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盐雾304很难过的,316了

机箱本体,目前还好,就是压铆螺母柱的地方  腐蚀很严重,其他地方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压铆接合面的问题,接合面是有间隙的,在你进行前处理的时候,这个会进水,很难处理干净,所以压铆 ...

目前的关键就是,国网规定就是要盐雾96小时,机箱是304材质,关键点是这些压铆螺母柱的位置,大家有什么工艺可以处理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关键就是,国网规定就是要盐雾96小时,机箱是304材质,关键点是这些压铆螺母柱的位置,大家有什么 ...

304不锈钢做盐雾试验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地方,首先不锈钢的防锈原理是表面含铬的钝化膜,一般工厂刚出来的箱体,由于拉丝等工艺,表面钝化膜被破坏,需要时间再形成新的钝化膜,这个时候做烟雾实验确实锈蚀比较快,第二304不锈钢对含氯离子的腐蚀液耐受差。压铆结合的地方,要么做封闭处理,喷涂防护层封闭,要不换焊接螺母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不锈钢做盐雾试验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地方,首先不锈钢的防锈原理是表面含铬的钝化膜,一般工厂刚出来的 ...

压铆结合的地方,要么做封闭处理,喷涂防护层封闭   这个能具体点说说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铆结合的地方,要么做封闭处理,喷涂防护层封闭   这个能具体点说说是怎么做的吗?

就是用一些防锈涂料将哪里涂一下,把缝隙封闭,防止烟雾实验的时候进去。具体用什么根据你后续工艺来,不能影响后续工艺,常见的有环氧树脂涂料、喷锌剂等等。按说你的产品是304做的,然后外面又喷塑,盐雾试验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你最好上个图片看看,按说压铆后喷塑,缝隙也应该被涂层封闭了啊。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但是要选好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一些防锈涂料将哪里涂一下,把缝隙封闭,防止烟雾实验的时候进去。具体用什么根据你后续工艺来,不 ...

机箱和压铆螺母柱  结合处就是会生锈,螺母柱的牙也会生锈,如果是喷塑前电泳是否可行;或者喷塑后涂防锈材料

网友:
先涂装,后铆接。使用相同材质的铆螺母。

网友(2017-09-20):
进来学习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