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绝缘材料和密封材料可以在600C下长时间使用

楼主(2017-05-26):
密封材料一无所知,绝缘听人提起过陶瓷,陶瓷怕冷凝容易碎。社区大神教教我

网友A:
铜的密封环(紫铜,铜合金)。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真空法兰密封,涨姿势了。刚百度了下,真空法兰密封中的铜密封环是端面密封吧,不适合楼主的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下面有我的结构图,各位大咖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奥氏体的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的密封环(紫铜,铜合金)。

我是要做气体密封,感觉金属类密封圈的不靠谱,塑性里面好的耐高温的氟胶最好的也只能到350度,现在想着要不就只能靠NPT螺纹密封

网友(点评):
真空法兰标准密封,铜环密封

网友(点评):
说了你又不信!

网友:
陶瓷纤维

网友:
石棉绳,水泵的水封用的。

网友:
核电站的水泵就是他封闭的。老牛逼了。

网友(点评):
石棉的东西,早淘汰了,只有不正规的地方才用,多数都用替代品

网友(点评):
石棉有毒

网友B:
首先,你说清楚了,绝缘和密封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其次绝缘强度,环境要描述清楚,温度会改变绝缘能力,这是中学就讲过的吧,请讲清楚;然后,密封的介质是什么,气体的压力呢,这些都要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说清楚了,绝缘和密封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其次绝缘强度,环境要描述清楚,温度会改变绝缘能力 ...

密封和绝缘是两个东西,温度520度,压强为0.2MPa ,气体为中含有SO2,NOx,催化剂铵的化合物。其中绝缘强度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一点明确,强度没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密封和绝缘是两个东西,温度520度,压强为0.2MPa ,气体为中含有SO2,NOx,催化剂铵的化合物。其中绝缘强 ...

这个状态没法搞,先学一点东西先。酸性气体可能导致爬电,必须注意,甚至因为化学反应降低绝缘强度,电和热会加剧反应,这个要看具体结构,设法避免,不单是材料的事。密封是动密封还静密封,动密封不太好搞,静密封可采用哈氏合金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状态没法搞,先学一点东西先。酸性气体可能导致爬电,必须注意,甚至因为化学反应降低绝缘强度,电和 ...

网友(点评):
追问的很细致,考虑得很周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的密封环(紫铜,铜合金)。

您看下我下面发的图,内部密封空间都是可以任意改的

网友B:
是卡套吗,看不懂这个结构,卡套不应该是NPT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

网友:
我也推荐考虑石棉材质,天然石棉,可不是化工石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卡套吗,看不懂这个结构,卡套不应该是NPT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

不是常见的标准件,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用途就不明说啦,2是我需要寻找的绝缘体(包裹在1上面),其中3,4,5都是为了固定和密封中间的1和2的组合体,4是我需要的密封件,形状可以任意设计。蓝线一下是上述气体存在的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常见的标准件,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用途就不明说啦,2是我需要寻找的绝缘体(包裹在1上面),其中3 ...

结构有问题,建议重新设计,列出具体的要求,装配、检修、寿命都要考虑进去,再考虑结构。

网友C:
绝缘材料现在稍微能接近的就是聚酰亚胺材料改性酚醛树脂材料
只能说尝试看看
你还没有说加工性能
精度保证

网友D:
轴表面陶瓷喷涂,用C型金属圈。

网友:
俺是供电公司的,俺们的电线早期是石棉绝缘的,石棉板也是。

网友:
石棉板还是保温材料。

网友:
印度航母锅炉也是用石棉板保温。

网友:
分两步来完成,同时满足条件,据我了解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表面陶瓷喷涂,用C型金属圈。

社区果然藏龙卧虎之地,学习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缘材料现在稍微能接近的就是聚酰亚胺材料和改性酚醛树脂材料
只能说尝试看看
你还没有说加工性能

学习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表面陶瓷喷涂,用C型金属圈。

这个密封圈有没有好的 厂家建议一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密封圈有没有好的 厂家建议一二

留下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下邮箱

最近出差了几天,邮箱为1094913680@qq.com

网友(2017-07-31):
氟胶   (字母代表FKM) 耐热280度 耐油性好 耐磨 耐腐蚀
聚四氟乙烯 (字母代表PTFE)耐热280度 耐 油性好,耐压,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