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怎么保证安装时两端的同轴度?

楼主(2017-05-26):
       如图,轴上承载8吨的载荷,8跟轴,轴长1.5m,轴太长,怕安装时不好安装,安装后转动有苦难,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我没看明白  围观下

网友:
谁设计的?明知不好安装,为什么要那样设计,不会改进一下吗?难道你设计的轴2端不同轴吗?

网友A:
楼主应该问装配怎么保证 两端支架轴承孔同轴

网友:
轴承座用螺丝锁紧,不用止口

网友B:
首先单根滚筒得保证同轴度,其次轴承选用调心球轴承,单独做轴承座与支腿螺栓固定,支腿上开U形槽,最后设计时滚筒支腿一边固定,一边高度方向设计成加减垫片可调整的形式。
题外话,一般滚筒线没那么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C:
你这滚轮肯定内置轴承,一根轴直接穿过去,成为一体,这个两端的同轴度不会差太多,然后你链轮连接8个滚轮,就是滚床结构,这很常见啊

网友D:
想请教此设备右端的不是微调机构吗?

网友:
轴承固定板可做成一模一样的,在上面卡一个凹型卡槽,中间那块连接板开凸型,装配时靠凸凹卡槽保证精度,这样整个轴可以保证安装时不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滚轮肯定内置轴承,一根轴直接穿过去,成为一体,这个两端的同轴度不会差太多,然后你链轮连接8个滚轮 ...

滚筒不是内置轴承,因为载荷比较大,要10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问装配怎么保证 两端支架轴承孔同轴

没毛病,你说的对,哈哈,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单根滚筒得保证同轴度,其次轴承选用调心球轴承,单独做轴承座与支腿螺栓固定,支腿上开U形槽,最后设 ...

谢谢,您的建议特别的好。但是如果我不想使用轴承座呢?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此设备右端的不是微调机构吗?

并不是啊

楼主:
实际效果类似于这种的,这个不是滚筒线,是实心的轴,因为载荷比较大。不想用轴承座啊,谢谢。

网友E:
这种机构,轴的同轴度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保证两侧安装座(板)中的安装孔同轴度。建议一侧固定,另一侧做成可微调结构。另外提一句,这种输送线,用的着很高的同轴度吗?

网友F:
1.5米长?看图比例,辊子直径也不大。用FLU轴承座,UKFLU轴承,国标GB/T7810-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米长?看图比例,辊子直径也不大。用FLU轴承座,UKFLU轴承,国标GB/T7810-2000

图片只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构,轴的同轴度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保证两侧安装座(板)中的安装孔同轴度。建议一侧固定,另一侧做 ...

第一次做,所以有点谨慎。

网友:
哈哈。现在设计东西都会尽量预留能调整的空间,现在的外协厂加工精度很没有保证,自己厂里加工的又赶不过来。

网友G:
你这应该是靠链条传动的输送机构吧,安装时两边的轴承座与机架之间选用槽孔配合,轴承选用调心滚子轴承,这样可以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偏心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应该是靠链条传动的输送机构吧,安装时两边的轴承座与机架之间选用槽孔配合,轴承选用调心滚子轴承,这 ...

对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特别的好。但是如果我不想使用轴承座呢?请指教。

那我倒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部件替代轴承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倒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别的部件替代轴承座

这么大的重量不用专门的轴承座很难平滑运转啊,这个设备不知道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筒不是内置轴承,因为载荷比较大,要10吨

10吨,也不算太多,而且又不是你的滚筒就一根受力,你可以用调心滚柱轴承,就算是动载荷也问题不大,你把轴承外置的话,装配精度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