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合金钢材质推荐热处理参数与实际不一样导致性能变化

楼主(2017-05-26):
比如说35CrMo 推荐850淬火,550回火,抗拉强度为980MPa。如果我820淬火,400回火,抗拉会怎么变化
还有与淬火及回火时间有关系吗?

网友:
简单点:钢材淬火回火使硬度变化,其实是热处理时的温度使钢材的内部金相组织变化。不同硬度(该硬度指一个范围内的数值),对应的金相组织不同。
如果热处理的硬度达不到指标。
那么:1.表面硬度检测会非常不均匀,差异大,有软点。2.内部金相就会不符合相应硬度范围的标准(重要零件要此方法检测)。
然后,没有然后了,重要的零件性能就。。。

网友A:
根据工件性能要求的不同,按其回火温度的不同,可将回火分为以下几种:(一)低温回火(150-250度)(二)中温回火(350-500度)(三)高温回火(500-650度);因此跟温度有很大关系,与时间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件性能要求的不同,按其回火温度的不同,可将回火分为以下几种:(一)低温回火(150-250度)(二) ...

那比如说要得到给定的材质性能,应该在给定的淬火,回火条件下,保证在给定温度下足够的时间来保证金属内部结构达到稳定吧

网友:
中碳钢+调质处理的使用要求,可以用非热处理快削钢ETG88/100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