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磨削后产生裂纹

楼主(2017-05-26):
轴套磨削过后用磁粉探伤。表面有很多细微裂纹,这种现象是哪些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解决。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是不是热处理时造成的,在加工之前测一下,或是磨得进给量大了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
材料?热处理工艺?加工工艺?裂纹位置?

网友:
由基体马氏体形态可知,热处理过程中未有过热现象。由表层组织分布形貌及硬度测定结果可推断:磨削工艺严重失控,磨削烧损造成表面二次淬火,引发表面裂纹,而原材料中碳化物分布不甚正常,致使裂纹大规模扩展。这种因磨削工艺不当引起的裂纹通常称磨削裂纹。

网友:
跟工艺有关,热处理工艺或机加工艺

网友:
硬度高,导热性能差,残余奥氏体量多(残余奥氏体热导率最小),低温回火不能全部消除淬火应力等客观原因的存在,是轴套磨削开裂的内在原因。在机械加工方面,砂轮太钝、太细、太硬、进给量太大、冷却不良等因素,是轴套磨削开裂的外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