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成本分析贴

楼主(2017-05-26):
在论坛里逛了两天,各个大神说的加工方式不一,又去找以前的供应商报价,顿时琼壶灌顶
机械加工需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把这两天的心得总结下:
1、采购要懂机械加工,不同的件加工工艺不一样费用能差别很大,只有深入分析加工工艺寻求最优的方案,才能去谈价
如图所示:

首先分析这个件,一般的铣床做不出来这个圆弧外形,可以考虑线切割,或者立加
分别分析这个件的两种加工方式:
1、线切割外形+钻、精铰孔  ()
以前认为线切割便宜,才几厘每平方毫米,前提是这个件不厚,或者说小件线切割做很合适,那大家来算算线切割面积足足有13581平方毫米,乘以0.005有70块钱 上下两个面和槽粗铣出来,少说15得有了吧,三个孔下来40块钱,算上热处理20,整个件170-190得有了 还没算税
2、铣直线面和直角面+线切割或者立加圆弧
这个方式是否节省估算不了,像立式加工中心比较难核价

二、这个价我算高了,为什么呢?没看清图纸,以为所有面都要求3.2的粗糙面,认为所有面都需要铣,其实只有底面和槽口需要保证3.2的粗糙度,
那这样就简单多了,直接下料,具体下料用气割或者火焰切割?
下完料,先加工底面的孔,做完之后焊接,粗铣底面、铣槽口、加工两个定位销,为什么先焊接后加工呢?一般焊接会有变形。这个件关键面:底面和侧面槽口能保证就可以了,定位销孔焊接完再做,形位公差能保证      (只是这里我不知道侧面槽口是铣还是线切割做比较好?)

还没结束,第三个图大家来分析分析

如图:这个件难加工的就在于孔了,普通的铰刀虽说最大能做到三四十的孔,但是加工20以下的更多些,这个肯定要上镗床或者加工中心了,
数量就这么一件,不清楚供应商具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过两天去供应商那里看看,大家知道的可以告诉怎么加工这个230的大孔
PS:本人刚到这个新单位,还不清楚供应商具体情况,过两天更,
作为一个女生,想积累更多的机加经验,以后的路还很长,困难也是有的,所以希望各位大神多支持,多多传授经验!

网友A:
最后那个230的孔,车加工是最方便的,用镗的话,小一点的立加刚性有点费劲,还不一定有镗刀,用铣 的话,机床要稍好点。
还是那句话,做采购,不需要干预过多技术问题,也不要太看重成本细节。
比如最后这个产品,你现有的最熟悉工厂如果没有车床,他自己会去找别人做,成本可能会增加一点,但是如果你换一家供应商,成本弄不好会更高。

网友:
那个直径230的孔应该是加工中心铣出来的,是安装电机用的

网友:
对于多品类小批量产品,考察、整合供应商是关键,这个工作做好了,你可以天天喝着茶就把活干完了,还比别人忙里忙外的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230的孔,车加工是最方便的,用镗的话,小一点的立加刚性有点费劲,还不一定有镗刀,用铣 的话,机 ...

谢谢,车床可以加工出来啊?竟然没想到,之前我竟以为车床装夹不上。。。

网友B:
第二个,是焊接后加工22的孔,还是先加工孔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是焊接后加工22的孔,还是先加工孔在焊接保证高度?

肯定先焊接,再加工,你试想下如果先把孔做出来再焊接,你焊的时候能保证两个孔平行?总会有点错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先焊接,再加工,你试想下如果先把孔做出来再焊接,你焊的时候能保证两个孔平行?总会有点错位的

那怎么加工,做工装吗。我之前做过,就是分开做,在焊接,可能我那个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230的孔,车加工是最方便的,用镗的话,小一点的立加刚性有点费劲,还不一定有镗刀,用铣 的话,机 ...

“还是那句话,做采购,不需要干预过多技术问题,也不要太看重成本细节
这个真的深有感触,以前对价格卡的严,因为老总会审,供应商怨气冲天,采购做起来很难,
正常做采购一定要给供应商留出合理的利润,工作才好开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车床可以加工出来啊?竟然没想到,之前我竟以为车床装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加工,做工装吗。我之前做过,就是分开做,在焊接,可能我那个精度要求不高

问到痛处了,我只知道焊完加工比较好,但具体怎么加工我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哎
前两天和做机加的熟人讨论的时候,他说铣出来,好像线切割出来也行,具体用不用工装我不知道呢

网友(点评):
个人想法参考:三块料单独割料,立板划线钻、铣平面,孔和面都留量,最后加工中心,最好上卧式,滚刀和铣底面再立起来镗孔,这个比较考验焊接和精加工装夹,要想孔完全符合必然要考虑工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到痛处了,我只知道焊完加工比较好,但具体怎么加工我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哎
前两天和做机加的熟人讨 ...

等机加工大神来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那句话,做采购,不需要干预过多技术问题,也不要太看重成本细节”。
这个真的深有感触,以前对价 ...

    价格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主要的,
    比如说楼主这样的产品,每一种都只有几件,那么可以把各种产品分一下类:可以按精度要求分成要求比较高的和要求稍宽松一些的;再大致按需要的设备来分一下。
    找供应商时,就按照这个分类去的对应的考察供应商:对方设备种类多一点最好、技术要好一些(随便拿两个产品,现场给他排一下工艺也可以看得出来)、做事认真一点,
    再然后尽量压缩供应商的数量,最好就两三家,这样能保持每个供应商得到采购额有吸引力,同时还有一定的竞争压力。小批量多品种产品的采购,一定要集中采购,千万不能单看谁报价低就给谁做,这样时候长了,总成本一定会上升。

网友:
原来是这样算的啊。

网友:
230的孔可以使用立车四爪卡盘来加工

网友:
230孔可以镗床上加工,几块一起,厚度也不是很大

网友:
楼主有心了,很好学

网友:
大孔直接镗孔镗出来啊

网友C:
楼主是采购工艺两把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采购工艺两把抓啊

不是不是,我之前在一家设备公司做外协采购,主要是铆焊件采购,涉及过价格核算,大公司招采购一般就是采购工程师,要求对加工工艺了解,能形成系统的核算体系,所以,我现在对自己的要求不是单纯停留在文员性质上,多学习多积累,总归是有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我之前在一家大型石油装备公司做外协采购,主要是铆焊件采购,涉及过价格核算,大公司招采购一 ...

楼主是科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科瑞的?

不是啊

网友:
230精孔在这块板上,最优解是数车,中孔割料留余量就行了;保证精度第二解是镗孔,但是这个看设备和刀了,比如我这1000的0.2也能镗,只是比较耗时间和吃操作工水平了:还有就是铣刀精铣了,适合深度不大的结构

网友:
没下过过工厂 这方面确实需要有大神 来给指点下

网友:
镗孔或者车加工

网友:
总体这几个工件加工都不是太难,单件及小批量费用和批量的不一样,因为外协厂家也是要做工装和刀具的,所以加工肯定偏高,做好楼主自己工厂具备加工能力或者联系个人作坊也是一个很经济的一种采购,前期考察下厂家的实力

网友:
学了不少东西呢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46321-1-1.html1 l+ c' ~1 A/ c  R0 h
抛砖引玉

网友:
案例有点少

网友:
上面有人说最后一个可以用车床,这个需要多大的车床呢,80车床和立加工时一个价格。效率比立加高.但是我做过250圆40厚铁板,我就用的立加,因为我没有80.外协怪麻烦的,来回运输,只能镗了。报价按车床的来。80块钱一个孔

网友(2019-07-01):
单件小批量的加工方式,有时需要迁就现有供应商的加工能力

网友(2019-08-07):
我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
多多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2020-03-03):
图二,我不知道你这零件还是工装,如果是工装的话,我建议那2个耳朵不用焊上去做,直接3个配件一起,然后用做个销孔定位,在锁螺丝。这样后期工装损坏更换方便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230的孔,车加工是最方便的,用镗的话,小一点的立加刚性有点费劲,还不一定有镗刀,用铣 的话,机 ...

用车床的话,这个方方的工件怎么旋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