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尼龙有高强度和非高强度之分吗

楼主(2017-05-26):
图纸上有MC尼龙(高强度),请问MC尼龙有高强度和非高强度之分吗

网友:
参见如下机械性能

网友:
有的,分改性和没改性的,一般使用的话没多大区别,但是针对特殊环境使用的情况,可以改性提高机械性能,但是这也意味着价格会高一点。

网友:
估计成分配比不同所以性能也有区别

网友:
是的,不光是MC尼龙,为适应不同的结构用材需要,六大类材料中,在各自的二级细分种类里面,真难找到强度一个定数的情况了。

网友(2018-03-24):
公司专业生产工程塑料板材、棒材(全新料),产品系列包括:PEEK、PPS、PPSU、PEI、PTFE、PVDF、MC尼龙、PA、UPE、PC、POM、PETP、PBT、HDPE、PP、ABS等、导电、防静电、加纤、含油、阻燃、通用级、食品级等!同时拥有CNC、加工中心、铣床、雕铣机、滚齿机、螺杆机等几十台高精密数控加工设备、可向客户提供各类产品的深加工服务,材料及加工服务包括:电子类、机械类、医疗类、光伏工程类等!
联系人:何祥锋-18142054464
——国内最专业工程塑料板材和棒材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