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锈钢辊增大摩擦力怎么处理

楼主(2017-05-26):
不锈钢材质不能滚花增加摩擦力,开槽浪费人力物力!!!!!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传授下?

网友:
这图像不怕没人回答你

网友:
不锈钢比较硬,滚是不好弄的,为什么不直接冲压出凸包

网友A:
通常情况下,刚性物体之间的滑动摩擦,两者都是高硬度的传动过程中容易出现跳动,并且滚动摩阻小,不利于传动。将不锈钢材质退火估计你不会考虑,建议可以在不锈钢棍子外面包一层橡胶,增大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刚性物体之间的滑动摩擦,两者都是高硬度的传动过程中容易出现跳动,并且滚动摩阻小,不利于传 ...

请问一下不锈钢棍子和橡胶之间怎么连接比较好呢

网友:
强力胶,键槽,花键,怎么简单怎么来,或者简单点,从橡胶和棍子上几颗沉头螺栓也行

网友:
给你来个专业点的,烤上去的

网友:
辊子常用冷硬铸铁镀铬,建议镀铬。

网友:
用规格值小于#46的砂皮打磨,或者砂轮粗磨就是

网友:
你放心滚花吧,常温下不锈钢很软,去了解一下不锈钢的特性,尤其是红硬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刚性物体之间的滑动摩擦,两者都是高硬度的传动过程中容易出现跳动,并且滚动摩阻小,不利于传 ...

网友(2017-07-08):
喷砂,抛丸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