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与轴的公差问题

楼主(2017-05-26):
为什么理论上轴的公差为正公差,而厂(小厂)里的实际设计加工都是负公差呢?

网友:
大兄弟,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小厂)里的实际设计加工都是负公差呢?”都是那些小厂啊?

网友:
轴一般走下公差

网友:
方便装配

网友:
是说轴和轴承内圈一般过盈配合吧,在实际中,这一条也不是绝对的,看什么场合。

网友B:
为了方便装配,一般轴加工尺寸比实际尺寸小,可以对比轴承内圈公差带。如果你走正偏差的话,产生过盈配合就不好装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方便装配,一般轴加工尺寸比实际尺寸小,可以对比轴承内圈公差带。如果你走正偏差的话,产生过盈配合就 ...

轴承内圈转动的趋势加大了,轴承和轴的配合寿命不就降低了吗

网友:
小厂是为了自己生产的轴类零件便于装配

网友:
公差的选择根据轴承的使用条件而定,看内外圈与负载方向的关系,这个手册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厂)里的实际设计加工都是负公差呢?”都是那些小厂啊?

反正我没去过大厂

网友:
小厂没有压轴承的工装,过盈配合的话不好装,所以轴都做成负公差了。

网友:
这方面,不能一刀切地说。对于不同的使用环境,配合公差带的分布是不同的。比如,常用的轴承配合轴JS用得那么多。

网友:
江湖传说轴承内孔都是按下限的。

网友:
赞同十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