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夹具中是如何克服切削力的?

楼主(2017-05-26):
做毕设里设计的一个夹具,计算镗孔的径向切削分力有14万牛,重新计算后依然是这么多。
镗孔本身的切削力就很大,还是我计算有误?
对于上万牛的切削力,一般会怎样设计保证有效夹紧?是否需要加辅助支承?

网友:
14吨的径向切削分力确实很难接受。

网友:
       镗床加工时的夹紧方式有两种,一是将活固定在弯板上,一是直接固定在工作台上。不论用哪种方式都得用M16的拉杆加圧板固定,拉杆和压板的多少可根据切削力的大小来决定。
       你只不过是搞毕业设计而已,至于被加工产品在镗床如何装夹,全凭镗工的经验,技术人员的设计可以说是画蛇添足。你既然计算出了切削力,那么你也可以计算出M12或更大拉杆的拉力,除以切削力,看用多少根拉杆就行了。

网友(点评):
应该还有M24和M30的吧?

网友(点评):
是由镗床工作台T型槽宽尺寸决定的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啊,随然你计算出的切削力巨大,但螺栓这些紧固件也不是吃干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