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数系与液压系统

楼主(2017-05-26):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要求各个部门各个公司之间的协作越来越高。也就对零件的互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换性的保证离不开标准化的工作,而标准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标准。优先数系就是一个国际性的数值分级制度,是一个基础的标准。优先数系是为了最大化生产效率和最大化规范生产秩序来服务的。
优先数系竖直分及涉及到工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从零件的加工,检验,配套件的参数都分不开。包括液压系统,气路系统,凡是涵盖在工业系统内的都与优先数系脱不开干系。
        因为优先数系是为标准化服务儿,标准化是为互换性服务所以一般优先数系的内容都放到互换性的教材里来讲。
附上一张我们当年的教材及部分内容。

编者是我大学时的两位老师,现在还能依稀记得给我们上课时的情形。
坛友有没有校友也上过这两个人的课呢?
另外附上一些液压系统里面儿与优先数系相关的内容,请大家来看一下(拍自机械设计手册)。

这样当你在设计油缸的时候和选择系统压力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数据是不能够随意选择的也是有规范可循的,而这个规范就是优先数系。
希望减少设计油缸时选择缸筒直径和活塞杆儿直径儿的烦恼。

楼主:
此贴主要为了补充上一贴专门讲优先数系的内容。上一贴讲了优先数系的来历,而我们的教材上一般都没有这个内容,只是讲怎么应用,其实更加让人云里雾里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好吧,有所了解了

网友A:
我很想知道,这些图片是来自于第一图的教材吗?我就质问一下,常用的14MPa,21MPa和28MPa哪去了,给个解释吧,即使是德高望重的教授,编写的时候也应该了解下市场吧。实际用的液压元件为什么不去遵循优先数原则,因为尺寸可以比较自由的规定,压力依赖于结构、材料等诸多方面,强硬规定毫无意义,实际中的液压元件随着尺寸变大,工作压力多呈下降趋势。雷老师的《新编液压工程手册》中说“凡是在取值上具有一定自由度的参数系列,都应最大限度地选用优先数系。” 所以,实际生产中液压元件也是尽可能的向标准靠拢,以满足配套要求,但是并没有严格的符合所谓优先数系,并不是优先数不好,而是技术上的限制做不到或者即使能做到但不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这些图片是来自于第一图的教材吗?我就质问一下,常用的14MPa,21MPa和28MPa哪去了,给个解释 ...

液压系统的图片来自《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压系统的图片来自《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

查到了,我手里有第四版,一样的图,真是无语了,04年的书还在引用88年的标准就不说了,不参考市场成熟产品和应用惯例就想当然也是编者一大败笔。人家优先数说的是适合自由选取的参数优选优先数,像工作压力这种受限很多的参数强硬规定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我手里有第四版,一样的图,真是无语了,04年的书还在引用88年的标准就不说了,不参考市场成熟产 ...

因为液压一般看雷老师或何老师的书,还真没关注过机械设计手册,坑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这些图片是来自于第一图的教材吗?我就质问一下,常用的14MPa,21MPa和28MPa哪去了,给个解释 ...

系统压力14,21,28也符合优先数系,更加说明了优先数系这一基础工业标准在液压系统里面的应用。随着液压技术的进步发展,老的行业标准也不是没有瑕疵的,也存在很多疏漏的地方,也需要与时俱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实用工具书《机械设计手册》在机械设计方面还是很有作用的,基本上是每一个搞机械设计的枕边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压力14,21,28也符合优先数系,更加说明了优先数系这一基础工业标准在液压系统里面的应用。随着液压技 ...

你没弄明白优先数干嘛用的,可以比较自由的选取的参数,规定一下,形成一套序列,以免规格太多;不能自由选取的,受限较多的参数,没有必要按优先数生产,反而阻碍技术进步,清楚了吗?再不明白多看看各厂家产品样本,就知道我说的含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弄明白优先数干嘛用的,可以比较自由的选取的参数,规定一下,形成一套序列,以免规格太多;不能自由 ...

通用的规范是工业的基础,当然会存在很多个例,但是个例再多也只是个例而已,主流还是都符合通用规范的,要不然标准化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液压系统的设计没有超越优先数系,我已经贴出图来证明。一个产品的设计离不开最基础的规范,优先数系就是一个。假如硬要说优先数系就是不能够满足我这个独特产品的设计要求,就要阻碍我的技术进步,那我想这个产品也是真够独特了。至于优先数系是干吗用的可以看看我的上一贴,说明了他的起源,加入一个事物的起源都不能说明一个东西干吗用的我也没话说了,不过这一点你的看法跟我是一致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用的规范是工业的基础,当然会存在很多个例,但是个例再多也只是个例而已,主流还是都符合通用规范的, ...

首先,我可以肯定你没真正设计过产品,从你的贴子质量水平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从来没说过优先数没意义,我说的是有些参数指标硬往优先数上靠没意义。事实上,不只是压力,就连马达排量也是五花八门,没有硬往优先数上凑的,但是在设计时一般还都是尽量靠近,可因为技术原因,总是有较大偏差的,不过马达种类丰富,也就弥补了。还是那句话,多读样本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可以肯定你没真正设计过产品,从你的贴子质量水平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从来没说过优先数没意义, ...

之前请教过你是哪个行业的,能否透露一二。你的产品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请教过你是哪个行业的,能否透露一二。你的产品是什么?

我一直是搞液压的,虽然我学的是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搞液压的,虽然我学的是伺服。

侧重哪一个领域呢?

网友(点评):
工程机械多一些,别的也都搞,非常规液压也玩。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神多发些这一类的基础知识。

网友(2017-06-26):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搞液压的,虽然我学的是伺服。

你快成我的偶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