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麻烦看看这个用什么工艺可以做

楼主(2017-05-26):
各位老师麻烦看看这个用什么工艺可以做材料可以用ABS或者PC等,外表面磨砂感,内外都没有拔模斜度。

我考虑过注塑,吹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不知道还有其他工艺吗?

画图板画的图,丑了请勿喷。

网友:
薄壁圆管吗,图形看不出来。

网友:
没拔模斜度,壁这么薄。注塑模拉的出来?
注塑模好点。
磨砂感吹塑不好实现

网友:
注塑可以的

楼主:
圆柱状,忘记标了。

网友A:
你下一步是要吹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一步是要吹瓶吗

能做吗?精度正负0.1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做吗?精度正负0.1

模子注出来,这个都是有现成工艺的,你找个靠谱的制瓶流程看看就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