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泵出口压力过大,如何调节压力?

楼主(2017-05-26):
水泵配的变频电机和变频器,要设定一定的泵出口流量,如果改变水泵频率,压力和流量会同时变化吗??有没有使流量不变,压力减小的方法??

网友:
如何要固定压力值用调压阀,如要设置压力上限用泄压阀

网友A:
压力决定于负载!!!

网友:
下课啦!同学们全往门口跑,挤得要命。不想让他们挤?换个大点的门儿?

网友:
同意楼上,管道粗一点。
不过对于水泵,管道粗了,流量会增大。配合变频调。

网友:
方法一:水泵通过变频控制可以调整频率控制水泵电机转速,实现调节水泵出口压力。
方法二:若压力过大,可以通过调节水泵转速来调压,也可以通过调节水泵出口阀门开度或者减少运行水泵的台数来调整系统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决定于负载!!!

正解

网友:
如果你的负载是喷嘴,不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个调压阀调压,但是存在虽然泵的出口流量不变但是实际喷嘴的流量变了,因为一部分水通过调压阀跑了,否则调压阀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决定于负载!!!

负载决定压力

网友(2017-06-26):
降低转速就行,查一下水泵的转速、扬程和流量曲线。。。。。

网友:
变频就是为了让你调节压力和流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