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花键的冷锻

楼主(2017-05-26):
现有内花键需要加工,模数0.75. 由于内孔直径就在10左右,而深度约在30以上,里面没法加工退刀槽,因为比太薄,不到2.请问如果采用冷锻的方式如何?有谁了解冷锻工艺的,可以发些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采用冷冲压处理而成;花键轴的典型工艺为:正挤压杆部——镦粗中间头部分——挤压花键;花键套的主要工艺为:反挤压杯形件——冲底制成环形件——正挤压轴套。

网友B:
如果结构上没有其他难点的话,冷镦是可以做的,不过量要大,起码得几十万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冷冲压处理而成;花键轴的典型工艺为:正挤压杆部——镦粗中间头部分——挤压花键;花键套的主要工 ...

谢谢,这段时间忙,没有上论坛,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结构上没有其他难点的话,冷镦是可以做的,不过量要大,起码得几十万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