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异响

楼主(2017-05-27):
如果所示机构,步进电机通过齿轮齿条带动安装板在线轨上移动,低速时平稳无异响。速度提高后产生异响且声音很大,听着像齿轮齿条发出的异响。将电机的电停掉以后,用手推这个机构,低速时平稳无异响,速度提高后会出现卡顿的现象,感觉有点像滑丝的那种感觉。

网友A:
四个可能:
1,两条线轨相互没调平行。
2,齿条和线轨间不平行。
3,齿轮齿条安装相对定位位置不对
4,齿轮齿条本身加工精度有问题
像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3,4,我曾经遇到过4这种情况,当时没办法将齿轮的齿厚磨小,问题解决。

网友(点评):
完解,基本上差不离

网友:
齿轮齿条啮合的问题。

网友:
加工精度没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在电机上加个压紧的弹性结构吧

网友:
张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可能:
1,两条线轨相互没调平行。
2,齿条和线轨间不平行。

那为什么手推的时候一点响声都没有呢?如果是齿轮齿条相对位置问题或者精度问题,那应该用手推也会产生异响啊

网友(点评):
估计是速度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