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轴就是一个丝杆,怎么把丝杆架起来?

楼主(2017-05-27):
图示的这种步进电机,输出轴就是一根丝杆,螺纹是到头的。
要把丝杆架起来,是不是在末端套一个螺母,再把螺母放进轴承里?这样的话,这个轴承里的螺母怎么和丝杆固定?
谢谢!

网友:
横着用,竖着用,没有关系,地下肯定要轴承支撑,你这种设计有问题,伺服电机出来,连上联轴节,再才是丝杆,丝杆必须有轴承支撑啊。简单的做法,焊接一段做轴承位,但要注意同心!

网友(2018-12-13):
我这边加了个轴承座,还是好用,没加的时候容易卡死

网友A(2017-05-27):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常用的是工作台跟螺母连接,工作台周围加导杆进行导向,运动方向可以加传感器或者 ...

说得对
而且这种电机必定带的是梯形丝杠,定位精度低,传动效率低,配的传感器也不用什么好东西

网友:
可以是丝杆末端加轴承固定限位,也可以做悬臂梁,不加固定,但是丝杆上的衬套必须有导向结构,来保证丝杆直线度运行。

网友:
用个推力轴承应该可以把

网友:
这种应该是竖着用的吧,电机在上面丝杆竖直向下,查一下这种电机的说明,应该有使用工况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常用的是工作台跟螺母连接,工作台周围加导杆进行导向,运动方向可以加传感器或者机械限位进行导程限制,有了导杆的刚度加强作用,丝杆端部可以不用固定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了解一下电机的结构,丝杆的固定有很多方式,楼主这个电机有可能采用的是一端固定,一端自由的方式。如果电机的轴承结构确实是“一端固定”的方式,那表示已经考虑了,样本上也应该能找到相应的参数,比如最大转速,最大轴向力,最大径向力
如果电机轴承结构不对,我还是建议:换品牌吧。太不靠谱

网友:
不懂你在说什么,,百度   海顿电机

网友:
电机带动丝杆旋转,丝杆旋转带动螺母来回移动,螺母连着你的运动平台

网友:
一般都是搞个轴承座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
而且这种电机必定带的是梯形丝杠,定位精度低,传动效率低,配的传感器也不用什么好东西

高精度定位还就步进好用,因为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非常准确的,控制系统可以给步进电机指令一个一个步距角的动作,绝不会像伺服电机发生过冲的现象,配好传感器可以实现平稳运动,也不会像伺服电机会发生爬坡现象,有精确定位要求的反而可以考虑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也有自己的特性,根据不同场合选择不一样的电机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我说的丝杆吗

网友(点评):
另外,有精确定位要求的反而可以考虑步进电机,这句话我是不认可的 伺服过冲,怎么不说是你的选型没选好或者机械结构有问题呢,本帖不讨论这个话题,我也不展开了

网友C:
非要在丝杆前端套螺帽再套轴承?简单!装两个螺帽靠死呗。

可是丝杆前端装固定轴承,我是觉得不如不装。

线切割机台底下的丝杆,我就边调边骂人。我的还是小得可怜的35机子。。。

网友:
电机里面是轴,外面是丝杆

网友:
这种一般不需要支撑的。只是用来顶一些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在丝杆前端套螺帽再套轴承?简单!装两个螺帽靠死呗。

可是丝杆前端装固定轴承,我是觉得不如不装 ...

我见到的比较多的是电机光轴通过联轴器联接丝杆,其中丝杆两端是塞到轴承里的。
对于丝杆输出的,就省去了联轴器,我觉得很方便。
但淘宝上丝杆输出的,丝杆螺纹是一直到头的。
潜意识里觉得也得塞到轴承里架起来转,那不得套个套?
一种办法是柱面直接套在螺纹外径上,另一种是螺母旋上。螺母旋上的话那还得一体,想到两个螺母拉紧或顶紧。
所以就来论坛问问,呵呵!

感谢大侠关注,预祝端午快乐!
论坛里以前那些人来的少了,珍贵啊!

另外,前面楼层的社友说了,对于这种情况,导杆或导轨把运动约束好,丝杆就让它悬着。我觉得有道理。大侠怎么看?

网友:
可以不加 也可以在螺纹头做个支架上些粘油

网友(2018-12-09):
支持一下4楼

网友:
这种装置是用在3D打印机上的吧

网友:
理论上丝杠不受什么径向力,精度要求不高有没轴承没什么关系,因为安装完后电机和螺母座都有支承,丝杠本身不重也不用过于担心。
设计这种电机必定是想节省安装空间,小型结构,轴向力可能也不能太大,每款电机都有自己的参数,按参数选用就好了。
至于电机好不好用不好说,自己的设计不好用下次不选用呗。本身这个设计就不需要轴承座,你硬加一个,干嘛还选他的,你要选也要选一个有光轴的,百度上又不是没,人家各种设计的都有

网友:
这么短可以悬臂的,42的直线电机一般都不做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