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片修磨

楼主(2017-05-27):
请教一下版块里的高手、专家们,换下来的机夹式刀片可以修磨吗?可以的话需要哪些设备?本人觉得这方面肯定有市场,进口新刀片价格贵,降低加工成本是很多中小机械加工厂的选择。

网友:
修磨是可以的,砂轮机就可以了,砂轮要细一点的。
但是这种修磨,也只是临时性的用用,不适合用于批量件。涂层没有了,机夹刀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这个设想很好,使用工磨就可以修磨,方法也简单,可直接连刀杆夹在平口钳上,调好角度,麽好一面,松开紧固螺钉,转位再磨另一面,这样不但可以降低加工成本,还可以节约大量稀缺珍贵的刀具材料。

楼主:
六角车前辈,看了您很多帖子,受益匪浅!我是想把刀片修磨当成一个项目来做,自己也有些思路,请大家指正。二手刀片全都按统一的标准修磨再去涂层,另外生产适配的非标刀杆。

网友:
刀具修磨这个行当已经有人做了,也就是刃口磨一下,然后再涂层,但是使用时间都不长,如果楼主有好的涂层工艺的话,还是很有市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角车前辈,看了您很多帖子,受益匪浅!我是想把刀片修磨当成一个项目来做,自己也有些思路,请大家指正。 ...

如果是这样,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修磨反倒是小问题了。
单磨刀的话,可以用磨刀机,批量可以改成数控的(印象中现在好像已经有简单的数控磨刀机了,楼主可以自己查一查),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修磨后,刀具的卷屑等性能都变化了,怎么控制?
再做涂层,质量要保证也不是小问题,价格如何能买得上去,对比国产新刀片,你这个价格肯定要更低一大截才会有人要,估计够呛。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指教,这个论坛真好!欢迎大家继续拍砖

网友:
要保证修磨后角度尺寸一致,首先是要磨损一致,这几乎不大可能做到。
刀片不仅要磨前后刀面,还有圆角,圆角不太好磨,原因同上。
涂层,要看原涂层是否可直接再涂(机会不大),不然你还得有良好的退涂层工艺。

网友(2017-09-01):
楼主选择机夹刀片还是数控刀片,这两款目前国产品牌机夹刀片价格很低,你觉得一片费用多钱客户可以接受刀片修磨,价格高了不如买新的,价格低了你没有利润空间,个人觉得没有修磨的必要,即使有个别客户有修磨需求,楼主还要考虑修磨后刀片是寿命及一致性,觉得纯修磨刀片利润不大

网友:
针对个别刀片使用规范的客户,譬如强制卸刀,单一刀片用量大,刀片形状简单的客户。翻修还是可以尝试的。
但是想普遍推广的话,难度不小。

网友(2018-09-17):
整体硬质合金刀具是可以修磨的,数控刀片修磨不太现实,有兴趣可以加Q聊聊1351110353

网友(2018-10-29):
抱歉,我没修过~

网友:
如果不是刀具设计错误,其刀片基本是没有修磨的,用完(磨损过量)就扔掉,否则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2019-04-17):
还真接触过刀片修模的,有些进口刀片一片好几百,有修的价值,国产的十几块钱的刀片就没有必要去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昂贵刀片可以,普通刀片意义不大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更换

网友:
这个行业已经有人在做了。做的还不错,涂层的问题完全可以交给专业的涂层厂家比如巴尔查斯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