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重量轻、具有较高的强度硬度、可加工性、成本较低

楼主(2017-05-27):
我这个工具是用于人站在电线杆上,对电线上挂的故障指示器做安装和拆卸;所以要求:这个工具要轻、有一定的强度和硬度;
如果是铝合金请问是什么牌号、价格大概什么价位;如果是塑胶类如PC、ABS什么的不好加工;请大家帮忙看下有什么材料符合要求;

网友:
登山用的安全带。

网友:
电木加冷拔丝,自建复合材料,冷拔丝一定要折弯固定!

网友:
具体工况及材料性能都没有,怎么给出具体的材料推荐?

网友:
镁铝合金

网友A:
你传得是啥图片,哈哈

网友:
它是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热塑性特种工程塑料,其突出的特点是耐高温、耐腐蚀和优越的机械性能。PPS塑料(聚苯硫醚),我设计用来做机械手零部件,雕刻机加工出来,精度很稳定的

网友:
个人愚见:
钣金:6系铝
塑料:不知道你的工具是什么样的,暂定是注塑成型,材料楼上有提到PPS,号称塑料钢,PPS耐候虽然比较好,但是脆,可能需要加玻纤补强,我手上有几个PPS+GF40的材料的东西,硬是很硬,确实脆或者采用尼龙料,
高端点的。。。PEEK 汽车轻量化材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传得是啥图片,哈哈

电工脚扣,爬电线杆作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工脚扣,爬电线杆作业用的

结果显示的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显示的是这个

已修正,感谢提醒

网友(2017-07-31):
我觉得,要求不太详细,不太好说用什么材质最为合适,比如螺丝刀:主体可用合金钢,铬钼钢等,手柄何用熟料

网友:
上万能的淘宝,整个魍哥推荐的爬杆专用+安全带。我看修电线的都是这么干的。如果你想生产这种设备,另当别论;如果想解决实际问题,就这么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