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轴带动圆罐旋转

楼主(2017-05-27):
转轴带动圆罐旋转,圈住的地方连接有没问题?" t/ a+ _1 e& x& J

网友:
没看懂你的图。

网友:
根据其它尺寸看并不大,只要速度在300转/分钟以下没问题

网友:
受力多大?会不会断掉?

网友(2017-06-27):
这种硬过渡,很容易应力集中。产生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