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知识(七)拖链的介绍及选择

楼主(2017-05-27):
基础知识(七)拖链的介绍及选择

拖链介绍:
拖链又称为坦克链,适用于使用在复合运动场合,能够对内置的电缆、油管、气管、水管等起到收纳、牵引、保护作用,拖链的每节都能打开,便于安装和维护,运动时噪音低,耐磨,可高速运动。

拖链种类:
1.普通型拖链,无特殊要求下的环境使用。型号丰富,可选范围广。各品牌替换性强

2.方便型拖链,可通过外径、内径开口用大拇指直接将电缆压入拖链便可使用,电缆拆卸方式也十分方便只需拉拽电缆便可拆卸。

3.轻型拖链

4.加强型拖链、三维型拖链
加强型拖链:可应用于负载较重,长距离,高速运动,环境恶劣等场合。
三维型拖链:多维(3D)运动、小弯曲半径,全封闭防碎屑、链节可拆卸。

拖链常用词解释:
1.桥式:链节两侧只有横杆连接的结构

2.半封闭型:链节一侧封闭一侧桥式结构(一般外周封闭式,内周桥式)

3.全封闭式:拖链内外周全覆盖型式结构

4.打开方式:拖链横杆是否可开启的结构方便管线填装(不可打开、内径开口、外径开口、内外径开口)。

5.梳状板:用于固定接头处管线(减少接头处管线的应力)。

6.分隔片:用于分隔拖链内的管线 (分隔不同类型的管线,优化管线的配重)。

拖链选型注意:
1.选型时应留有15%的剩余空间,内置电缆、油管等可以自由活动,在半径方向上对拖链不产生拉力。直径差别大的导线应该分开铺设,重量平均分布,必要时可用分隔片分开。在高速或高频运动时,要尽量使导线在水平上相互分开,不要使之相互叠加,在电缆、气管、油管较多的时候建议使用分隔片。
2.内高:选择内置电缆、气管、油管、水管中最粗的一个作为参考高度,加上至少10%的高度空间作为拖链内高。如果重叠按重叠后实际高度作为参考高度。
3.内款:选择较粗的一些电缆、气管、油管、水管等,其外径之和作为拖链内宽的参考,并留有至少10%的宽度空间。
4.弯曲半径:选择内置电缆、气管、油管、水管等中最大的弯曲半径作为参考值,并留有10%以上的空间。

附件下载:

网友A:
话说现在的那种三维拖链有量产嘛?报价多少啊?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这种怎么个用法?

网友:
拖链的使用范围广泛,各种自动化,机床设备上都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现在的那种三维拖链有量产嘛?报价多少啊?

网友:
应用普及。顶!

楼主(2017-08-28):
引用 网友A:
话说现在的那种三维拖链有量产嘛?报价多少啊?

三维拖链每节单价

网友(2017-09-29):
新手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12-25):
受教了,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