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指导液压铣床改数控铣床步进电机的选配

楼主(2017-05-27):
我原有自己改装的液压铣床,,只走X向的,油缸直径40,压力20KG,机械快慢速,现在产品要求提高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产品产品切削余量有少到多再到少,距离太短调不了速度,在工作的时候受到阻力大的时候有迟缓现象导致产品光洁度控制不了和震动的很厉害,现在想用数控系统改装X向,去请教了修理数控机床的师傅,他说步进30N.M的电机就可以了(我打算买130的50牛的),今天碰到个改装的师傅,聊起了这个,说电机的力跟安培有关系跟扭距没多大关系,我查了下一般都是6A这样,,我现在都没主意了,求那位大侠指导指导给个意见啊!!!

网友:
这都是些什么“专业”术语

网友A:
电机选用时肯定首先考虑扭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选用时肯定首先考虑扭矩的啊

是啊,但电机扭矩大电机的外型就大,我的铣床最适合装的110的电机,但110的最高扭矩也就20N.M这样,我怕力不够啊!!!希望众位能帮我分析下.

网友:
选电机当然是按额定扭矩选,如果发现扭矩小了点可适当升压来提升输出扭力,但是变化幅度不大。所以你计算时不能指望那位师傅说的方法。

网友(2021-10-19):
用变速箱增加扭矩